光传感器

楼主(2010-08-09):
因项目需要采用光传感器对灯光进行检测,灯光打开后,报警,请问有什么产品推荐吗? 因项目的特殊性,需要价格较低的产品,烦请有相关产品的与我联系,请将资料发至877937459@qq.com。谢谢!!

网友A:
你想怎么用? 用在PLC还是单片机或者其他电路上? 如果是前者 那就要用标准的光传感器了 那东西相当的贵 如果是后两样,建议你用光敏电阻或者光敏二极管\光敏三极管之类的加放大电路处理 这样成本会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