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9):
  ①额定工作电压。继电器正常工作时线圈所需要的电压。根据继电器的型号不同,可以是交流电压,也可以是直流电压。

  ②直流电阻。继电器中线圈的直流电阻,可以用万用表测试。

  ③吸合电流。继电器能够产生吸合动作的最小电流。在正常使用时,给定的电流必须略大于吸合电流,这样继电器才能稳定地工作。而对于线圈所加的工作电压,一般不要超过额定工作电压的1 .5倍,否则会产生较大的电流而把线圈烧毁。

  ④释放电流。继电器产生释放动作的最大电流。当继电器吸合状态的电流减小到一定 程度时,继电器就会恢复到未通电的释放状态。这时的电流远远小于吸合电流。

  ⑤触点切换电压和电流。继电器允许加载的电压和电流,它决定了继电器能控制电压和电流的大小,使用时不能超过此值,否则很容易损坏继电器的触点。

  (3)继电器的检测

  ①测触点电阻。用万能表的电阻挡测试常闭触点与动点电阻,其阻值应为0;而常开触点与动点的阻值就为无穷大,由此可以区别出哪个是常闭触点,哪个是常开触点。

  ②测线圈电阻。可用万用表RX10O挡测试继电器线圈的阻值,从而判断该线圈是否存在着开路现 象。

  ③测试吸合电压和吸合电流。用调稳压电源和电流表给继电器输人一组电压,且在供电回路中串人电流表进行监测。慢慢调高电源电压,听到继电器吸合声时,记下该吸合电压和吸合电流。为求准确,可以多试几次而求平均值。

  ④测试释放电压和释放电流。当继电器发生吸合后,再逐渐降低供电电压。当听到继电器再次发生释放声音时,记下此时的电压和电流,即释放电压约为吸合电压的10%-50%。如果释放电压太小(小于1/10的吸合电压),则不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A(2010-10-06):
用 WINGOLD固态继电器  寿命长 功耗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