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9):
求助,用电量150KW,要多大的电缆呀?用什么型号的呢?
我用于制冷,电压380V

楼主:
没有人帮忙吗?

网友A:
可以用3*185铜芯电力电缆

网友B:
90平方的电缆

网友C:
没有说明输送距离,还有,150KW是总容量还是同时使用的容量?90偏小,建议考虑150的线。

网友D:
以上是某专业软件计算的结果

网友E:
远近?
近距离(20米内) 150平方的电缆。
远距离(60米内) 185平方的电缆。

网友F:
问问六楼的那个软件叫什么?

网友G:
建议用90平方的型号是VV或者如果要求高可以用VV22D的,主要看你配线距离和启动电流,软启动的话可以用70线

网友H:
185mm2的铝芯电缆即可

网友I:
3*75mm2(2根)
150KW电流大概在280A左右,建议选择3*75mm2(2根)
注:手里没有电缆载流量,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J:
专业软件的计算结果都有很大的余量。

网友K:
电流270A左右 120MM(铜线)最经济合适了~

网友L(2010-10-06):
离变压器较远的话建议用185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