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9):
我们单位给别人做了套工程设备,跨度为1200米的,在确定电缆选型的时候由于领导极力说要降低成本,所以本来的控制回路的屏蔽线被换成了普通电缆,问题来了,在试车的时候发现控制回路里存在感应电流,经常发生误操作,治本的方法是换线,但是换1200米的线单位肯定是不同意的,请问下各位大侠,有没有其他办法消除控制回路的感应电流啊?有的话请告诉我吧,最好能带上原理。谢谢了

网友A:
不知是用什么设备和工程,没有屏蔽你要查清感应电流从何而来,可以安装阻容元件来隔呀!

网友B:
lz是不是把电缆和其他的强电电缆布在一起了,要是这样我觉得还是分开布最好,最好不要平行铺设。

网友C:
让它隔大功率的脉冲输出线远点,如变频器输出线 伺服驱动输出等,或是用双绞线试一下。

楼主:
在这先谢谢楼上各位了,我也是没说清楚,这条控制回路的确是与一条220的照明回路走一根穿线管的,问题就一根在这,现在的问题是线是不可能换的了,把线抽出来重新布也是不现实的,1楼的建议我装阻容元件,能否说具体点?因为我也是刚接触;再一个,还有人建议我接入一个接触器也能解决这个问题,有大侠试过这个方法吗?

网友D:
呵呵  你直接加个滤波器在后面就OK乐

网友E:
加屏蔽罩

网友F:
把走一根穿线管的220照明回路不用,另外重新走线.

网友G:
你控制回路电源加个隔离变压器试试,也许会管用!

网友H:
不换线确实很难,看后面的是否有高手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I:
楼主在控制回路用的是继电器吗,如果是,把继电器换成接触器试试。

网友J(2011-05-23):
想让驴少吃草,又想让它跑得快,那是神仙.如果按你当时的流程做下去,客户是不会放过你得,售后的工作能把你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