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问题

楼主(2010-08-09):
小弟初学PLC,选的是从西门子S7-200入手,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在假如我要在CPU外再增加另外的I/O模块,请问在程序里应该如何组态?还是直接写程序就行了?个人感觉S7-200比300还复杂一点?因为现在300的系统有生产线在用,维修时用得比较多,呵呵!

网友A:
组态?200没有组态的概念~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B:
呵呵;数字量模块,地址按8进制向后排就是了;

网友C:
将扩展模块连在CPU之后,可以在线查看地址信息的。
下拉菜单PLC/信息...

网友D:
楼上几位说得综合一下,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不再赘述。

楼主:
为了这个问题,我在论坛上查了N多贴子,也看了好多的说明书,都没有一个系统的说法,现在手头只有一个CPU模块。正资金积累想引进一个扩展I/O模块来试试。今天厚着脸皮把问题提出来,没有想到大家这么积极的帮我解决,多谢了!
顺便问问,有没有关于触摸屏与PLC或其它通信模块联接方式的编程地址的选择方面的书介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