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9):
用一个X0控制一个定时器有几种方法?谢谢!

网友A:
呵呵;你想实现什么功能直接说;

网友B:
说的不清楚

楼主:
在编程序的时候会用到一些定时器,但始能信号都是一个瞬间的信号,所以都要用一个启保停电路来控制中继来带动这个定时器!觉得这种方法很傻 但又没有想出其他的好的法子!谢谢了!

网友C:
为什么会觉得很傻,符合实际应用、简单直接的方法,都是可行的。

当然,对某功能实现方法的讨论、比较,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B:
既然信号是瞬时的又想保持,那用过中间的状态来保持,是个很方便的方法

网友D:
呵呵,楼主的意思明白了,可还真没有更好的办法,一般都是采用辅助起保停的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