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电是指多少伏

楼主(2010-08-09):
请问我们平日里所说的弱电是指多少伏,从网上搜有的说36V以下,有的说是380V以下?不知道哪个是对的谢谢?

网友A:
弱电和强电不是以电压来区分的 通俗点讲弱电是控制或者信号电而强电的做功用的动力电

网友B:
其实,你直接搜一下什么是“弱电”就明白了。

网友C:
标准视乎不太同意,一般电工 都把低于36v 成为安全电压,及不会对人造成寿命伤害。380v或者以下被成为低压电。有些多方却说2000下都是低压电,超过2000v为高压。

网友D:
24V直流控制电源以下被成为弱电

网友E:
好像我们那时候的教材上,没有强电、弱电的提法(80年代初);这种提法,应当是以前的。
但在口头上,一直有强电、弱电的说法;不知现在的标准中,有不有这种分类。

刚工作时,我努力地分辨二者,觉得通信、广播、电视(信号)等,可以划分到弱电中。

网友F:
弱电广义上讲是电子元器件控制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