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9):
大家谁知道根据负载的功率扎选与之匹配的断路器啊    我都郁闷拉  比如我的电灯是0.45KW的 请问我该如何选折小型断路器呢?  大家给个方法 谢谢哈!!!不胜感激

网友A:
电灯是0.45KW属纯阻性,0.45X1000/220约=2A,小型断路器不用考虑起动电流,可以选用2A

楼主:
1000是啥啊?看不明白啊  我要是给我的380V的电机选短路器呢?   小型短路器为啥不用考虑启动电流啊?  谢谢拉啊 有点罗嗦

网友A:
用电设备有分为阻性,容性,电感性,每种特性都不同.因此考虑也不同,比如电机起动要考虑起动电流,这此都是基本常识去看看书不想多说.开关要考虑能够起动用,但又可以起到保护.
1000是啥啊?KW=1000W

网友B:
额定电流的1。2倍。

楼主:
谢谢 拉两位    CH——1000  我能问你下  我在图纸上看别人给我门设计的电路 一个220的电灯支路是0.45KW  他选拉个16A的断路器  这个为啥啊 和上面的2A差很多啊  要是上16A的是不是就不能起到保护拉啊?谢谢哈

网友C:
通常设计院设计照明回路保护的微型断路器电流为10A,0.45KW是按照图纸照明来确定的,考虑到用户装修可能增加照明灯具,所以用16A也是可以的。但是我用过的设计院住宅图纸照明回路都是用10A的微型断路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通常设计院设计照明回路保护的微型断路器电流为10A,0.45KW是按照图纸照明来确定的,考虑到用户装修可能增加照明灯具,所以用16A也是可以的。但是我用过的设计院住宅图纸照明回路都是用10A的微型断路器。

主要是看你会不会增加负荷,如果不增加负荷。16A断路器不能起到过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