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9):
   受本人委托,谨代表我个人,对【今日话题】的帖子,告一段落后,做些“总结”。
   也欢迎有兴趣的网友参与,因本人了解的东西有限,以免太偏颇。

   目前的【今日话题】,还只是以前“置顶”帖的一种变形,也就是还在尝试阶段。
   若名“今日话题”,则内容可更广泛,不光是回答提问,还可以进行某种主题的讨论。
   也可按时间段,开展热心网友的评议,根据发帖回帖的质量和数量。
   ……等等。

   其实,我还看好“工控英语角”的一些帖子,现在的回复少了点。不过我本人,英语早忘光了。
   可否,选择些短文或句子,有趣的或哲理的等,试做翻译比对,并可对内容加以评说(不光翻译技巧、还包括对含义的评论等),可适当奖励积分或采取其他鼓励措施。

   我那个“一题一世界”的标题,是从“一叶一菩提”化生出来的,也是【今日话题】的源来。
   虽然那个帖子未能继续下去,但我仍然觉得有开发潜力。见“平地上台阶,一题一世界”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42798。自己的总结,一事一议,可学习体会、可工作经验,短小精悍,实用实际,简单有效,省时省力;在以前的报刊上,就有这样的小文章(如《电子报》)。
   期望【今日话题】的尝试取得成功,或得到改进而取得成功!

楼主:
1.机器的急停开关接入PLC的探讨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50530

问题:
   一台设备,不同位置的多个急停开关串联使用。其采用的方案是,将各个急停开关的动断触点(常闭触点)串联后,通过一个继电器将信号中转,中转继电器的动合触点(常开触点)接入PLC(想像电路见附图)。
   问,PLC上电时,检测到的该信号,是断开的还是闭合的。
   (假设,控制柜电源与PLC电源同时加入)

基本情况:
   至20100809下午止,该主题共有23个回复,参与度较高,是共同感兴趣和有广泛共识的问题。
   回复基本上都围绕着主题展开;并在讨论中,划分成了两个问题:
   ① 为什么要接常闭?
   ② 检测到的是什么信号?

主要观点:
   ① 为了达到失效安全的目的,急停按钮应当采用常闭触点。
   ② 图示情况,PLC上电时,应当可以检测到“触点闭合”信号。因为继电器的吸合时间较短(约10ms);而PLC上电时,有一段自检时间,然后才运行程序。
   (“中华工控网”论坛【今日话题】试运行)

笔者的观点:
   笔者支持主要观点。

名词辨析:
   图示PLC接入的是KA1的常开触点;如果PLC上电运行后,KA1常开触点已闭合,则PLC检测到的是“常开触点”的闭合信号,而不是常闭信号。
   另,图示KA1的常开触点,由于KA1受“急停按钮”常闭点控制,所以仍相当于使用的是“急停按钮”的常闭点,符合失效安全原则。

回帖摘要:
   6楼ZCMY:呵呵;PLC刚通电时,首先要自测一下,没有问题才会按程序来输出。
   8楼994134170:5楼说的很对PLC上电时先要自检当PLC自检完成时继电器已动作,所以PLC扫描时是闭合状态
   13楼xxy214163:建议用急停按钮和安全保护的限位开关的常闭触点给PLC提供输入信号。
   15楼cgmguangming:急停还是外接闭好,安全,防止开关失效。
   17楼ahljj:关于急停按钮,在强电回路为了确保安全一般将常闭触点串联在控制回路中
   20楼crxgodwin:急停开关的使用应符合失效安全的原则,即开关失灵时,保证回路是安全的。
   22楼wml0060:如果使用常开,使用久了,容易按下时不动作。
   (执笔:莫工,20100809晚)

后记:
   ① 该帖有众多网友参与,表示感谢。
   不管回答的是什么,都是一种意见,都能说明问题,其态度值得肯定。
   从有的表述可以看出,可能正处于学习阶段;但越是刚开始学习,越要注意甄别不同的观点,形成正确的概念。
   ② 有一位网友提出,采用220V控制电压不适合、应采用安全电压;时刻注意安全,这点非常值得肯定。机床设备上,能够采用较低电压的隔离电源的,应优先采用;这方面,应当也是有标准可循的(由于多年未关注该方面,笔者提不出具体标准号)。
   但控制电压高一点,有的场合,可靠性要高一些。比如触点氧化、污迹等,可能在电压低时,容易造成接触不良。上述话题,之所以没有采用按钮触点直接接入PLC,考虑的可能也是这一点。
   在控制电压较高时,应加强绝缘措施,加强维护和监控,以及采取其他的保护措施,以确保安全;并注意使用场合。
   对于本帖,仍欢迎发表您的意见!

网友A:
楼主认真的态度,在下学习了!关于每天的话题,也是楼主的诸多提议中的一个,《今日话题》目前我们正在努力试运行中,也希望能得到广大网友的积极回应!
再次感谢qlin!

楼主:
先谢谢思南!

2.水泵节能怎么做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50899

问题:
   10台55kW水泵电机,欲借助于变频器和压力传感器,使得在用水量减少时,能少开水泵或使电机变频运行,以达到节能的目的,求具体方案。

基本情况:
   此贴的回复不多,但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可以说,道出了多台水泵控制的当前发展水平或常规的解决方案。

主要观点:
   ① 通过压力表,各设定相应的参数,当某台压力达到时,控制该电机停止。
   ② 采用循环变频控制;或者通过压力传感器,根据工况确定投运几台工频水泵再加一台变频水泵。
   以上需要PLC控制。

笔者的观点:
   无经验,不发表意见。

回帖摘要:
   3楼glc5678:你最好说说生产不忙时为啥要全开?

后记:
   未知该帖楼主意见如何?
   (20100810)

楼主:
3.大家都来说说常用什么PLC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2&id=251047&replyID=1384694&star=1&skin=

注:
   这个话题,论坛上行家太多,所知是听来的、且很片面,留待方家评说。

楼主:
3.征集变频器发热严重的案例及解决方法(20100806)
原帖位置: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51169

问题:
   变频器严重发热的解决方法
基本情况:
   该帖得到了具有实践经验的网友的回复,提出了具体的实际应用措施。
   (“中华工控网”论坛,【今日话题】)

主要观点:
   ① 视具体情况,可将变频器置于利于散热的适当位置;或者,改善散热条件。
   ② 安装空调,改善环境温度。
   ③ 注意维护,保证有效散热。
   具体办法,参见原帖。
笔者的观点:
   向行家和实践工作者学习。

回帖摘要:
   2楼zjjsyx:我厂变频器房间都有空调。
   3楼xq09181:如果车间温度实在太高,变频器又是靠墙壁安装,可在墙壁开洞(或走电缆沟),将变频器移至室外。
   4楼tscement:注意检查和清理空气滤网的积灰;检查冷却风扇的运行情况,定期清理内部原件上积灰。
   6楼549314570:经常清理一下里面的灰尘,保证空气流通。
   7楼速维变频器:有条件的最好在控制室安装空调帮助散热,没条件的勤检查变频器的散热风扇。
   (“中华工控网”论坛,【今日话题】)

后记:
   该帖楼主,自认为是新手。但是,肯学习,还有意回报论坛,值得鼓励!
   (执笔:莫工,20100812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