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9):
各位前辈,有一个三菱GOT1000触摸屏,型号是:GT1175-VNBA-C
里面有一个按钮开关点击触屏无反应
它是通过连接FX3U-48MR控制的
请问用什么软件能看到,编辑和下载此触摸屏里面的程序??

网友A:
三菱的GT Designer软件。如果你有源程序的话,打开、编辑下载都可以。

网友B:
怎样的没反应,是控制不了对应的点还是其它的?

网友C:
先把屏的程序调出,看对应按键控制的是什么部件;

楼主:
我用三菱的GT Designer 2 软件打不开组态软件
有密码打不开
PLC程序也打不开
读取数据时有关键字
同样打不开
看样是厂家留了一手啊

网友B:
那没办法了,厂家PLC和触摸屏都加了密了

网友C:
呵呵;那你找厂家去吧;

网友D:
只能找厂家了

伤感个性签名qq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