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功能询问

楼主(2010-08-10):
触摸屏能实现将物体旋转360°吗?

网友A:
这个问题看不明白。
如果是什么设备需要物体旋转360度的话,只一个屏是无法实现的。

网友B:
如果说在屏体上讲物体旋转360度,有种简单的方式,就是做两张图片,需要的时候调用不同角度的图片。如果是控制的话,需要在屏上设置一个按钮,给plc一个触发信号,有plc控制动作元件实现旋转。

楼主:
一般的屏的功能有移动,动画,好像没有旋转的功能啊?组态软件倒是可以实现。小生学识浅薄,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二。

网友B:
动画就可以旋转。多做几张图片,对应各个角度,使用相应的时间调用,旋转不同的角度。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

网友C:
很多触摸屏直接支持物品的旋转,简单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D:
状态切换,很简单的功能,各个厂家的触摸屏都应该有这个功能。
武汉的朋友可以加群:117618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