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0):
我们车间设备的总电流是1250A,请问需要多粗的电缆?

网友A:
车间设备要是 同时都运行的话 我觉得 要400平方 如果不是 300就足够了

网友B:
300的铜线就可以了

网友C:
还有人问这个问题,前几天那个出电流计算电缆软件的人真失败!

网友D:
楼上给答案的朋友们。 从设计方面讲人家提出车间设备的总电流是1250A  那么就必需要架设的线路能够长时间提供这么大的电流。并有15%左右的余量。

不知道楼主朋友车间到你低压配电房距离有多远?

50米内  3X240 单条线并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