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跳变

楼主(2010-08-10):
请教高手:
   我现在有PT100热电阻,安装到现场后,参数跳变,放在PLC柜接短线后跳变停止,本以为是线路有问题,又放到现场一根新线,结果还是跳变,换了通道,也是跳变,变送器更换还是跳变,用万用表查电流和阻值,都不跳变,请问高手到底是热电阻坏了,还是屏蔽有问题,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干扰,查一下线路附近看有没有比较大的干扰源。

网友B:
PT100的金属外壳接地了吗?

楼主:
PT100电阻112,应该是没问题,附近只有个220V的电动调节阀,新换的线,没屏蔽接地,谢谢啦,明天去接地,再查下有没有干扰。

网友C:
补偿线 用了吗?

网友D:
良好接地后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E:
最好使用温度补偿导线,屏蔽层接地,才能避免干扰。

网友F:
要用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