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0):
大家好好!
我现在有一问题向大家求助,情况是这样的,有一台艾默生的变频器,是电梯上用的,变频器控制板上有一个端子接了一个光电开关,当电梯停在一楼层时,反馈给变频器一个15伏的电压,这是正常壮态。但是这个电压不稳定,不停地往下降,一降到10伏,电梯就不正常了。请问这个变频器上这个I/O口上哪一个电子元件可能坏了,造成电压不稳?记得以前修过一次,那个维修人员,焊下一个贴片元件,不是知道是什么,不是哪位老师知道是什么?

网友A:
这要结合你的机型的电路结构了,我以前修过一台日立的机型,各路电压也不稳定,电压削减的也很低,最后就是由于开关管附近的一只电容失容了(开关管的高温造成电解液干涸),换掉一切OK!

网友B:
电阻,电容,或者开关管变容了你自己查一下

楼主:
谢谢二位老师。开关管附近的电容起么作用啊?

网友C(2021-05-26):
你艾默生变频器的具体型号是什么?我帮你看看!

网友C:
反馈给变频器一个15伏的电压,接在哪一个端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