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和Z怎么使用?

楼主(2010-08-10):
今天刚注意数据寄存器里面还有V和Z!
想知道是怎么使用的?
如:-------------[mov d0v1 d20]这样用是什么个意思?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追加
追加
程序是这样|------------------[ADD V1 K1 V1]
              |
              |-------------------[MOV D0V1 D20]

网友A:
D0V1根据V1的值不同D0V1代表不同的地址
如V1=0,D0V1代表D0
如V1=1,D0V1代表D1
.....

网友B:
变址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