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编程电缆

楼主(2010-08-10):
西门子的PLC通过编程电缆与电脑通信连接下载程序时无法建立通信连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西门子的编程电缆需要驱动软件?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A:
你的电缆是原装的不?
电脑侧是COM口还是USB ?

楼主:
是原装的,电脑侧是USB的

网友B:
那就不需要装驱动了啊,看看设置 波特率 对不对

网友C:
需要驱动,另外也要设置一下

网友D:
原装的200的还是300 的?
你软件中设置通信口是USB了没有?

楼主:
200的,设置USB了。波特率是9.6。前辈能不能说下怎么操作?

网友A:
原装的是不需要驱动的;
直接在软件里选USB接口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需要驱动,另外也要设置一下
懂不懂哦?????????原装的是不需要驱动的
在软件里选USB接口就行了

网友E:
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也经历过,开始为S7-200 PLC买的带驱动盘的USB转换器连接电缆,与PLC怎么也连不上,后来咨询了西门子北京总部,工程师告诉我说如果是带驱动的就肯定不是原装的,后来按他提供的渠道又买了一根德国原装的,虽然贵了点,但是接上之后就好用,看来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在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前还是不要图便宜,该电缆的型号是6ES7901-3DB30-0XA0。
      西门子北京总部的电话是:010-010-64719990 ,他们的服务非常正规,有什么问题尽可向他们咨询,祝你成功!

网友F:
如果还不行,可以考虑重装S7-200软件

网友G:
原装的是不需要驱动的
我现在用的就是一根原装的通讯线;用过原装通讯线以后才发现;线好‘可以方便许多!

网友A:
呵呵;现在国内做的一部分也可以直接选USB,不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