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0):
变频恒压供水对水压要求的范围是多少,是不是只是一个固定的数值!

网友A:
我接触比较多的是0-1.6兆帕和0-1兆帕的量程,,我们卖的变送器大都是这个量程的。

网友B:
水压是根据你的需求量来定的,要是输送距离远,供水量大就流量大一些,一般没有固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