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0):
我下载的Gppw为什么只能读出,不能写入工控程序呢?也不可以创建工程。

网友A:
你没安装好.安装时要选择性安装.如不选择班长监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安装好.安装时要选择性安装.如不选择班长监视=
应该是这个原因,安装时除了输入密码外,一路NEXT即可。

楼主:
ok 了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C:
卸了重装,注意“监视专用”千万别打√。

楼主:
刚刚接触这样的东西,不懂 。什么编程之类的东西对我来讲是一窍不通。

网友D:
三菱PLC相对比较容易上手,比较好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