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0):
西门子M440变频器的固定频率怎么设定?说明书看不懂,试了不行,哪位大侠好心帮个忙?!

网友A:
打西门子的技术热线,或者上西门子的技术论坛翻过去旧帖子。这个使用再典型不过了。

网友B:
是要变频器一启动就运行到你先前设置好的频率吗?
先把变频器启动,然后设MOP,到你所需要的运行频率,然后设P1031=1,(就存储你刚才的运行频率)下次再启动,变频器就直接运行你上次停机前的运行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