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0):
两台PLC并联链接,如何再与变频器通讯

用两个PLC做成主从站并联通信,如何再与变频器通信?变频器与主站连接,两种通信不能同时进行 都是使用485BD连接

网友A:
把变频器改成CC-LINK通讯

或是用FX3U、FX3G的,这两款支持扩展多个通讯通道,可以扩展一个485BD和一个485设配器,实现485通讯

网友B:
把变频器改成CC-LINK通讯

网友C(2010-09-29):
一般变频器都支持MODBUS RTU协议,所以不需要变更变频器,你先把主站和变频器通讯先做好。这个应该不难的,只要从站地址不重就没有事,轮流应答传输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D(2012-12-05):
没有做过这样的系统。。。

网友E(2013-02-01):
你用有线接比较麻烦点,如果用无线就能直接解决您的问题。每台设备都接个SM50的无线模块,而且在1000米范围内不收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