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0):
手把手教你空压机变频改造技术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谢谢

——其实空压机改变频并不复杂,很简单,下面我们以最近一次改造为例子。介绍一下我们的改造经验。请大家指点。、

改造机器为一台螺钢牌螺杆式空压机,30P,汉钟的压缩机机头,MAM-KY06S控制系统。用户观察到机器经常卸载停机,具备节能改造的空间。

第一步,通过空压机的控制器查询空压机的运行和加载时间,如果控制器没有这个参数记录,则需要自行在空压机上面安装计时器,记录一段空压机正常工况的运行时间记录。根据上面的参数,计算多机器的空负载比较,预测节能效果。这个结果很重要,如果这个比较不超过15%以上的话,那改造后节能效果不理想。建议用户不要改造,免得到改造完成时候才发现,那就晚了。上面的螺钢牌螺杆式空压机空负载时间比为1:1,节能空间50%,预测改造后,空压机的节能效果可以达到30%-40%。可以确认空压机节能改造的意义。

第二步,根据机器工况,电路结构和安装结构等信息,编写出改造方案。绘制电路原理图,未改造前作好打算。改造方案得到用户确认同意后,则可以定购材料。
根据上述螺钢牌螺杆式空压机的工况,我们初步确定的方案为,采用MAM-KY02S VF型控制器代替它原来的系统,这样改造简单,而且控制器自带PID,省去PID设置的麻烦,同时具有工变频转换功能,直接在控制器上面操作即可以时间变频的转换。人机界面操作方便,同时在安装尺寸方面和MAM-KY06S是一样的,安装按原理位置方式安装即可,也省去开孔等工序。变频器采用22KW的国产品牌。有空压机放置位置靠近墙壁,因此,变频器也可以直接安装在墙壁上,通过电缆线进行连接。根据我们电路原理图设计的需要,再购买了交流接触器,温度控制器,轴流风扇。由于MAM-KY06S采用的压力开关式控制器,而MAM-KY02S采用的压力传感器的方式,因此在购买MAM-KY02S时,需要再配套压力传感器。

交流接触器——工变频转换

温度控制器——电机高温保护(变频改造以后,电机温度所到电机转速和辅助风扇影响,需要保护)

轴流风扇——主电机散热(辅助风扇)

我们的基本电路如下。

改造时,基本电路按照原理图连接,必要时可以更改电路实现所需功能。

第三步,根据设计的原理图,将空压机内部线路改造,改造时,必要作好每一条线路的记录,避免查线路,这样浪费时间。MAM-KY02S连接到变频器的信号线,必须采用屏蔽线路。并且要求将屏蔽网线接地,以保证通信的可靠。
线路连接完毕,断开主电机马达或连轴器。再次检查相关电路,准备首次上电。

第四步,上电,断开变频器连接到空压机的输出线。通过MAM-KY02S显示文本设置当前运行模式为工频运行,启动空压机,检查空压机当前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是否与未改造前一样。重点检查主电机转向,风机转向。
将运行状态设置为变频运行,确认工变频转换的两个交流接触器动作是否符合要求(这项检修必须断开变频器输出,以免380V电源倒灌到变频器上,引起变频器损坏。)。确认完毕。

第五步,完成第四步以后,在当前状态下,设置变频器参数。变频器一般要求设置参数如下:
1, 变频器输出最高频率,50HZ
2, 变频器输出最低输出频率,20HZ,(如果电机在低频运行时,发热量不高,可以设置第一点,这样更节能,但是要确保电机温升不高于80度,否则,电机很容易设备)
3, 设置变频器频率过低保护,低于15HZ后自动停机。(也是为了保护电机)
4, 设置变频器禁止反向输出,避免电机反转损坏电机。
5, 设置变频器禁止操作面板启动。
6, 设置变频器外部信号启动。
7, 设置变频器频率给定通道为外部端子CI输入4-20mA。
8, 设置变频器输出端子为故障报警。
9, 其他参数默认即可。如有其他需要再根据实际需要设置。
设置完毕,连接变频器输出线到空压机。再次上电试机。检查电机转向是否符合要求。主电机辅助散热风扇转向是否正确,风量是否足够。
检查当前MAM-KY02S显示文本显示频率与变频器的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可以通过变频器的CI通道增益修改比例。一般这个比例要求不高,检查MAM-KY02S控制器输出最低时,变频器输出频率是否为20HZ。最高频率是否为50HZ。确认完成。可以装上皮带测试。

第六步,安装上皮带或者联轴器,将加载阀电源断开。让空压机再变频状态,空载运行。检查运行情况。确认正常,再转行为工频运行,确认都正常。那么可以安装上加载阀试运行。工频状态下确认运行正常。变频运行是否正常。主电机负载和低频运行是否温度正常。

MAM-KY02S VF型控制器只有3个频段,分别是最高频段,节能频段,卸载频段。

最高频段——输出频率为50HZ,当空压机气压低于0.7bar时运行,相当于全速运行。

节能频段——控制器默认为30HZ,此频段运行在气压高于0.7-08bar时。节能运行。

卸载频段——该频段运行在空压机卸载状态,此时,空压机主电机保持运行趋势,空载,因此频率可以低一点,但是必须确认满足电机自身散热要求。

第七步,空压机改造为变频后,试运行,让空压机在变频状态下连续运行1天,1天内观察电机温升温度。打气量是否满足要求。空负载是否比较频繁等工作情况。观察电机加速和减速时变频器有没有过压或者过流现象,如果有,设置一下变频器的升频速度和降频速度即可解决问题。观察电机负载加速时,有没有电机共振抖动的情况,如果有,那么观察抖动频段,在变频器上设置绕过该频段即可。通过容调阀降低空压机升降频率频率。

测量变频改造后的运行电流。我们上面例子的空压机,主电机测量各状态电流如下:
最高频段,运行电流为45A
节能频段,运行电流为24A
卸载频段,运行电流为9A
最高温升75度。

试运行结束,变频改造完成。

改造结后语:
采用的MAM-KY02SVF型控制器进行空压机变频改造,线路简单,改造方便快捷。基本上1天可以完成变频改造。但是有几个方面,本人认为不是很满意,第一点是频段太少,不能达到最好的节能效果。第二点是无论空压机处于变频或者工频运行时,辅助风扇都处于运行状态,这样在工频运行时浪费电能。需要通过外部电路改变辅助风扇的运行状态。第三点,工变频转换需要进入厂家参数修改,厂家参数里面的参数一般是不建议用户进入的,但是根据这样的情况,必须告诉用户该空压机的厂家密码。这样就担心用户自行更改厂家参数引起空压机参数故障。

网友A:
实用的变频器应用资料,便于大家应用变频器时的参考,O(∩_∩)O谢谢。

网友B(2010-09-25):
O(∩_∩)O谢谢分享。只有用

网友C:
不如自己设计PLC+人机界面+变频器替代

网友D(2011-05-02):
这个找很有用,不知所有的螺杆空压机都可以吗?

网友E(2012-09-07):
我有个朋友那里也改了一台,电路我就不知道啦,用的伟创45KW不知什么原因改了后变频都全烧啦,换了三台变频啊,我想是全载时频率还没有上来力矩大了吧,

网友E:
不知先生的加载时是过程是怎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朋友那里也改了一台,电路我就不知道啦,用的伟创45KW不知什么原因改了后变频都全烧啦,换了三台变频啊,我想是全载时频率还没有上来力矩大了吧,
怎么会烧?烧的是变频器吗?还是电机?

网友E(2013-01-09):
多谢回复,我不清楚啊,我没有去看,变频器烧得连壳都穿啦

网友G:
学习了
受益匪浅

网友H(2013-07-26):
空压机加装变频器不用那么复杂,加一个变频器,最多把空压机控制器换成变频专用的,整台空压机就变成变频空压机了,与原厂基本一样,想学的,可以加我QQ 872144178

网友I(2014-03-17):
谢谢楼主可贵资料,收下了··

网友J(2014-07-03):
好经验,学习中

网友K(2014-10-10):
讲得很详细和透彻啊,难得的技术资料!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L:
引用 楼主:
手把手教你空压机变频改造技术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谢谢

——其实空压机改变频并不复杂,很简单,下面我们以最近一次改造为例子。介绍一下我们的改造经验。请大家指点。、

改造机器为一台螺钢牌螺杆式空压机,30P,汉钟的压缩机机头,MAM-KY06S控制系统。用户观察到机器经常卸载停机,具备节能改造的空间。

第一步,通过空压机的控制器查询空压机的运行和加载时间,如果控制器没有这个参数记录,则需要自行在空压机上面安装计时器,记录一段空压机正常工况的运行时间记录。根据上面的参数,计算多机器的空负载比较,预测节能效果。这个结果很重要,如果这个比较不超过15%以上的话,那改造后节能效果不理想。建议用户不要改造,免得到改造完成时候才发现,那就晚了。上面的螺钢牌螺杆式空压机空负载时间比为1:1,节能空间50%,预测改造后,空压机的节能效果可以达到30%-40%。可以确认空压机节能改造的意义。

第二步,根据机器工况,电路结构和安装结构等信息,编写出改造方案。绘制电路原理图,未改造前作好打算。改造方案得到用户确认同意后,则可以定购材料。
根据上述螺钢牌螺杆式空压机的工况,我们初步确定的方案为,采用MAM-KY02S VF型控制器代替它原来的系统,这样改造简单,而且控制器自带PID,省去PID设置的麻烦,同时具有工变频转换功能,直接在控制器上面操作即可以时间变频的转换。人机界面操作方便,同时在安装尺寸方面和MAM-KY06S是一样的,安装按原理位置方式安装即可,也省去开孔等工序。变频器采用22KW的国产品牌。有空压机放置位置靠近墙壁,因此,变频器也可以直接安装在墙壁上,通过电缆线进行连接。根据我们电路原理图设计的需要,再购买了交流接触器,温度控制器,轴流风扇。由于MAM-KY06S采用的压力开关式控制器,而MAM-KY02S采用的压力传感器的方式,因此在购买MAM-KY02S时,需要再配套压力传感器。

交流接触器——工变频转换

温度控制器——电机高温保护(变频改造以后,电机温度所到电机转速和辅助风扇影响,需要保护)

轴流风扇——主电机散热(辅助风扇)

我们的基本电路如下。

改造时,基本电路按照原理图连接,必要时可以更改电路实现所需功能。

第三步,根据设计的原理图,将空压机内部线路改造,改造时,必要作好每一条线路的记录,避免查线路,这样浪费时间。MAM-KY02S连接到变频器的信号线,必须采用屏蔽线路。并且要求将屏蔽网线接地,以保证通信的可靠。
线路连接完毕,断开主电机马达或连轴器。再次检查相关电路,准备首次上电。

第四步,上电,断开变频器连接到空压机的输出线。通过MAM-KY02S显示文本设置当前运行模式为工频运行,启动空压机,检查空压机当前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是否与未改造前一样。重点检查主电机转向,风机转向。
将运行状态设置为变频运行,确认工变频转换的两个交流接触器动作是否符合要求(这项检修必须断开变频器输出,以免380V电源倒灌到变频器上,引起变频器损坏。)。确认完毕。

第五步,完成第四步以后,在当前状态下,设置变频器参数。变频器一般要求设置参数如下:
1, 变频器输出最高频率,50HZ
2, 变频器输出最低输出频率,20HZ,(如果电机在低频运行时,发热量不高,可以设置第一点,这样更节能,但是要确保电机温升不高于80度,否则,电机很容易设备)
3, 设置变频器频率过低保护,低于15HZ后自动停机。(也是为了保护电机)
4, 设置变频器禁止反向输出,避免电机反转损坏电机。
5, 设置变频器禁止操作面板启动。
6, 设置变频器外部信号启动。
7, 设置变频器频率给定通道为外部端子CI输入4-20mA。
8, 设置变频器输出端子为故障报警。
9, 其他参数默认即可。如有其他需要再根据实际需要设置。
设置完毕,连接变频器输出线到空压机。再次上电试机。检查电机转向是否符合要求。主电机辅助散热风扇转向是否正确,风量是否足够。
检查当前MAM-KY02S显示文本显示频率与变频器的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可以通过变频器的CI通道增益修改比例。一般这个比例要求不高,检查MAM-KY02S控制器输出最低时,变频器输出频率是否为20HZ。最高频率是否为50HZ。确认完成。可以装上皮带测试。

第六步,安装上皮带或者联轴器,将加载阀电源断开。让空压机再变频状态,空载运行。检查运行情况。确认正常,再转行为工频运行,确认都正常。那么可以安装上加载阀试运行。工频状态下确认运行正常。变频运行是否正常。主电机负载和低频运行是否温度正常。

MAM-KY02S VF型控制器只有3个频段,分别是最高频段,节能频段,卸载频段。

最高频段——输出频率为50HZ,当空压机气压低于0.7bar时运行,相当于全速运行。

节能频段——控制器默认为30HZ,此频段运行在气压高于0.7-08bar时。节能运行。

卸载频段——该频段运行在空压机卸载状态,此时,空压机主电机保持运行趋势,空载,因此频率可以低一点,但是必须确认满足电机自身散热要求。

第七步,空压机改造为变频后,试运行,让空压机在变频状态下连续运行1天,1天内观察电机温升温度。打气量是否满足要求。空负载是否比较频繁等工作情况。观察电机加速和减速时变频器有没有过压或者过流现象,如果有,设置一下变频器的升频速度和降频速度即可解决问题。观察电机负载加速时,有没有电机共振抖动的情况,如果有,那么观察抖动频段,在变频器上设置绕过该频段即可。通过容调阀降低空压机升降频率频率。

测量变频改造后的运行电流。我们上面例子的空压机,主电机测量各状态电流如下:
最高频段,运行电流为45A
节能频段,运行电流为24A
卸载频段,运行电流为9A
最高温升75度。

试运行结束,变频改造完成。

改造结后语:
采用的MAM-KY02SVF型控制器进行空压机变频改造,线路简单,改造方便快捷。基本上1天可以完成变频改造。但是有几个方面,本人认为不是很满意,第一点是频段太少,不能达到最好的节能效果。第二点是无论空压机处于变频或者工频运行时,辅助风扇都处于运行状态,这样在工频运行时浪费电能。需要通过外部电路改变辅助风扇的运行状态。第三点,工变频转换需要进入厂家参数修改,厂家参数里面的参数一般是不建议用户进入的,但是根据这样的情况,必须告诉用户该空压机的厂家密码。这样就担心用户自行更改厂家参数引起空压机参数故障。

增长见识了~

网友M:
偶认为。
该不该变频,要看后续的负荷是否变化,是满负荷运行还是轻载,如果满负荷该不该都没有用。

网友N(2018-10-04):
楼主还是使用原先空压机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