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0):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国产冲床在加工部品时、如何让产品未拿出冲床自动锁定不动作、直到产品拿出才可以动作的改进方法

网友A:
加一个传感器.

网友B:
加个光电传感器,冲床还要安装电磁吸铁,脚踏的没用。

网友C:
加一个关电开关

网友D:
貌似 我问过这个问题,你搜搜

网友E:
多种方法。检测工件的问题如用限位开关,重力开关,光电接近开关等。

网友F:
关键看你用什么方式检测手的离开。

网友G:
如果是脚踏的就基本上没办法弄,必须改成气动或电控。其实改起来是简单事。要装一个检测开关。

网友H:
加限位开关或者光电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