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请指点!

楼主(2010-08-10):
各位师傅,请指点!为什么M2接通时C0不计数?M1接通的时候才可以计数呀?我真是搞不懂了,请您们多多指教!

网友A:
一个扫描顺序的问题,当M1接通时计数器记1,当M1接通1秒后,M2接通,但程序执行到记数器的时候,M1的状态还没改变(M1的状态要到下一个扫描周期才能改变),所以实际上M1  M2是同时接通着的,计数器没接到上升沿,所以不记数。

网友B:
楼上分析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