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程问题

楼主(2010-08-10):
快睡觉了,留个问题贴。夜班的坛友帮帮我。
  想用开发板的数码管编写时钟的程序,用keil编。但是好像延时不好用,总是感觉用中断或是定时才行,具体又不明白,希望高手指点一二,给我指明方向。在此谢过

网友A:
可以用两个定时器中断啊!一个中断产生一秒时钟,一个去刷新数码管(如果动态显示的话)

网友B:
程序延时肯定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两个定时器中断啊!一个中断产生一秒时钟,一个去刷新数码管(如果动态显示的话)
一个中断产生一秒时钟这个可以理解,一个去刷新数码管怎么理解?一直搞不懂怎么刷新的

网友C:
如果延时不好用,就在中断里处理显示。因为如果延时不合理,没到显示程序就又中断了。

楼主:
有没有关于C语言编程的资料啊,可以查阅的,我在单片机论坛里找了半天,比较冷淡,大家都用汇编吗?

网友A:
1秒时种:使用定时器T0,设定为最高优先级。时钟为12M的话 最大定时时间为65。535MS,取50MS 采用一个中间变量记录T0液出次数,20次为一秒。
动态扫瞄:使用定时器T1,定时器液出去刷新数码管。
主程序:60秒分加1,秒清0,60分小时加1,分清0,13小时小时清0。

网友A:
h661005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也没去试过,你可以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h661005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也没去试过,你可以参考参考!
定时器t0的意思懂。定时器t1的去刷新数码管,意思是t1的定时在ms级别然后顺序刷新数码管吗?
我的疑惑在p2口控制位选,p0口控制段选。如果用t1刷新数码管的话,就是应该每到t1定时的时间(在ms级别)然后选定一个位选端,然后段选段送数字。应该是这样的?
我先试试, 谢谢先

楼主:
试了不好弄,水平低啊,还是用一个定时器控制秒,然后用延时控制显示的间隙,多写介个p2=0x几几还是可以实现的,用定时器刷新数码管没想到怎么弄。

网友C:
如果就是单纯的显示都可以在t0里做。

楼主:
按lmc4791  给的灵感,最后还是得出了个结果,感谢先,时钟显示了。用t0当秒计时,t1用来定时刷新P2的位选和P0的断码。总算是出结果。但是跟之前我没用t1的时候的那个程序差不多。只是这次让我思路扩展了。哈哈

网友D:
好久没有搞单片机了,都不忘记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