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1):
我们的机器用在管厂里
一台固态高频距离变频器2-3米远吧
然后变频器后便5米左右还有一台二极管的高频,对我们的机器干扰很大
控制线加上磁环
控制端子加上CBB电容
过了几天炸了一个IGBT  一个可控硅
控制线接地,变频器接地,都做了,可还是不管用   请教各位有什么解决的好办法吗

网友A:
为变频器加装输入\输出电抗器.为整流设备加装输入电抗器.固态高频是什么,可否用金属外壳屏蔽起来.

网友B:
控制线也要屏蔽的

网友C:
上面2为说的加起来就差不多了,你最好再看看电源电压稳定不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