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1):
怎样查出是电机的问题,不冤枉变频器!

                              ——现场小经验之二

为某车间的生产设备安装变频器时,遭遇了一个挺让人郁闷的事儿。明明是电机坏掉了,但车间主任非说是变频器不行,想找另一台电机试一下,这位“领导”又不让,如果拿不出变频器没有问题的有力证据,则这笔买卖只有“泡汤”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某单位因环保不合格,停产整顿数月后,重新生产,为一台设备增上了一台22kW变频器,电机是18.5kW的,由“明明自动化公司”的王涛前去安装与调试变频器。变频器由63A空气断路器引入三相电源,将变频器输出端连接设备上的18.5kW电机,线路连接完毕后,王涛并不忙于送电,而是检查了电缆连接情况。连接电机前,对连接电缆也做了测量检查,并且用绝缘摇表,测了电机绕组的对地(电机外壳)电阻,在5MΩ以上,符合绝缘要求,电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变频器上电后,王涛又据现场的供电电压、电机额定电流,起/停方式等要求,设置了变频器的相关参数,这才启动变频器试运行。嗨,就出现了一个异常情况!变频器在升速启动,操作面板上显示的输出频率到达10Hz以上时,变频跳OC过载停机。王涛将频率显示切换为输出电流显示,同时观看电机运转情况。重新启动变频器,电流值逐渐上升,很快就到达额定电流,当电流上升为45A以上时,变频器停机保护,在此过程中,电机发出“哼”声,似乎微动了一下,没有转起来。

难道是电机有堵转现象吗?车间主任安排维护人员,用手对设备进行盘车,感觉运行比较轻快,机械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此前维护人员也在转动部件做了上油润滑等维护工作。可疑的地方,只有变频器和电动机了。“明明自动化公司”做这一个国产品牌的变频器已经数年了,王涛现场安装与调试该品牌变频器,也已经三年多了,感觉这个品牌的变频器在质量上还是可以依赖的,是比较过关的。变频器是从厂家新发出的,问题应该出在电机身上。

将电机接线拆掉,上电对变频器空载进行了测试,起动控制与电压输出,都是正常的,变频器应该是好的,而要进一步确定变频器确实是没有问题,另找一台电机接入变频器,运行一下,是最保险的办法。王涛将这个想法告诉了车间主任,谁知车间主任却在这件事上打起了“梗”,非要难为王涛一下。车间主任说:我的电机原来是正常转着的,怎么可能会坏掉呢?接线前你也用摇表摇了,说过电机是好的嘛。你的变频器不行,那就换牌子嘛。我早就给领导说过,要用就用进口的,国产的太滥。可领导就是为了图省钱,这下费事了吧,还是得拆了换进口的。是变频器的事,你还是赶紧拆了走人吧。别睡不着觉——怨床歪!

这位车间主任竟然还有点幽默感,冒出了一句歇后语来。但王涛并没有笑出声来。

这事闹的!车间主任大概是以前有过国产品牌变频器质量不行的印象,但那只是部分品牌的质量有问题呀,不能以偏盖全啊。而最令王涛感到郁闷甚至是委屈的是:明明变频器是好的,问题出在电机上,要是拆掉变频器走人,明明自己有理,反成了理亏(变频器质量不行),这个买卖不但做不成,还闹个不明不白,岂不是大大地冤枉!

王涛提出,进一步检查一下是不是电机的问题,若确属变频器的问题,当然拆走无话。大概是王涛的态度感化了车间主任,车间主任缓和了口气说;那好吧,你说是电机的问题,请你找出原因来,只要你给我修好了,还是用你的变频器吧。看你也是孙猴子跳五指山,不容易的。

这时一个维修工说,停产期间,有人用该台电机试过星/三角启动柜,动过电机绕组的六根引出线,是不是接线不对,引起的电机不转和变频器跳过载呀。王涛感激地瞅了这位维修工一眼,说:谢谢这位师傅的提醒,这倒有可能啊。

当电机烧损严重,绕组漆皮脱落使绝缘能力下降时,用摇表能测出绕组接地(或能测出两相之间短路),说明电机损坏。但若绕组内部击穿(烧毁),或发生匝间短路时,并不一定表现为绕组接地,用摇表检测好坏,就无能为力了。绕组的匝间短路,可能短接几匝,也可能短接几十匝,但问题是电机绕组的直流电阻极小(万用表电阻挡测量时与电阻值几乎为零),匝间短路在绕组电阻值上,也表现不出太大的电阻值变化,没法确定哪相绕组出现了匝间短路!换句话说,摇表与万用表,只能对相间对地,相与相之间的短路,每相绕组的通、断进行检测,对匝间短路故障根本是无可奈何的。

王涛这时想,但愿是电机绕组的头尾接错,是电机的磁路顶牛,引起变频器跳OC。如果是匝间短路故障,用万用表测量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啊。

王涛有过维修电机,为电机下线包的经验,当电机下线完毕,最后六根出线的连接是应该小心的,如果绕组头尾接反,造成磁路顶牛,使两相绕组之间电感量互相抵消,线圈形同一个短路导线,接通380V电源,结果只有一个,“咣”的一声,绕组起火绕毁!如果在对电机三相绕组进行角连时,头尾接错,则变频器跳OC,就理所当然了。

确定电机三相绕组的同名端和异名端,对王涛来说,并不是难事,以前王涛从老电工那里,学来了两个好用的法子,百试不爽。

1)是“剩磁法”,凡是运转过的电机,转子金属部件,总有会留有剩磁。用手扭动转子时,磁场变化,定子线圈切割磁力线产生感应电势(有通路时产生感应电流)。此感应电压当然极其微弱,可用数字表mV档或指针表μA档测量,一般为数十mV~数百mV,或数十μA~数百μA。所测为直流电压或直流电流,因而可按所测极性来分出三相绕组的同名端,如用指针表电流档测A(指定)相绕组,指针正向摆去,规定红表笔所接为同名端;测B相绕组时,指针正向摆去的一次,红表笔所搭接绕组头,即为同名端(或称为绕级的头);依次可测出C相绕组的同名端。绕组另一端当然为异名端(或称为绕组的尾)。

分出三相绕组的同名端(和异名端)后,再进行星或角的连接,就不会搞错了。

2)直流法,假定电机没有剩磁,基本上测不出感应电压来,就要为其中一个绕组外加一个直流电源,利用其电源通、断瞬间,另两个绕组感应电压极性测量,来判断出三个绕组的头、尾来。其测试原理和方法和1)是相同的,只不过是给电机绕组外加了激磁电流。也是利用变压器感应原理,当一个绕组通电或磁通变化时,其它绕组能产生出感应电压和电流来。

王涛只带了一块数字表,转动电机转子时,测一相绕组有感应电压,说明电机有剩磁,测量起来就方便了。数字表没有正、反向的摆幅表示,不如指针表直观。但细心观察电压显示的“-”号,出“-”号时认为表针反摆,也是一样的。将电机端部接线拆开,分为六个头,先用电阻法量出分出三相绕组,然后用1)方法检测了一遍,说明原先的角连接,没有接错,电机不转不是连接错误的问题。

那最大可能是电机绕组出现了匝间短路,摇表与万用表测电阻,都无能为力,有人说,拆开看看电机绕组的情况,电机的拆卸又非一件容量事,拆出转子还要拆出线圈来,不是一时半会能办到的事情,王涛不禁有点犯愁了。

这时候问题出现了转机,王涛突然想起来,刚才用万用表测量感应电压时,有两相绕相感应电压幅值是相近的,如35mV左右,但另一相感应电压总是偏低,如17mV左右。按道理说,三相绕组的感应电压都应该是接近的,不会有如此大的悬殊。王涛又用1)方法,反复认真细心地测了几遍,没错,其中一相绕组的感应电压偏低!

王涛激动得快要蹦起来了,马上拍拍自己的脑袋,要自己冷静下来,分析一把,再将测试结果告诉车间主任。分析结果如下:

电感元件当出现匝间短路时,内部损耗加大,Q值降低,虽然其直流电阻并无太大的变化,但交流阻抗和电感量大为减小,其产生感应电压(电流)的能力大打折扣,甚至不能产生感应电压。如开关电源中的变压器出现匝然短路时,会导致电路停振。耦合变压器,当出现匝间短路故障时,二次绕组感应电压输出幅度会大为降低。

该相感应电压太低,证明了该相绕组内部恰恰出现了匝间短路!说明电动机确实是坏的,与我变频器无关。

嘿,本来是用感应法,测试电机绕组的头尾有无接错,反而歪打正着,检测出了电机一相绕组异常,存在匝间短路故障,这真算是意外收获了!用摇表和万用表对电机的电阻检测无可奈何时,用感应法测绕组的感应电压或电流,就成为判断电机好坏,一个灵验可行的方法了。想不到被车间主任一逼,倒发现了一个检测电机好坏的好法子,真是老天帮忙啊。

王涛将检查结果和分析给车间主任说了,并以肯定的语气说是电机坏掉了,换上好电机,就可以运行了。车间主任也不好再加阻拦,从库房领出了一台新电机换上,毫无悬念,设备正常运行了。

时间也快到中午12点了,王涛要走,车间主任说:不忙,不忙。已经下班了,中午我们一块聚一聚,我请你喝一气,正所谓不打不相识!我还要请教你如何用万用表检测电机的好坏呢。

旷野之雪

2010年8月11日星期三

网友A:
呵呵;你让他用三相电直接带一下电机试试看;

网友B:
普通人也许知道电机坏了,经验人知道是哪、什么原因坏了!

网友C:
从基础中学到实用技术,谢谢分享!

网友D:
好方法啊,学习了

网友E:
好家伙!学习了!

网友F: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电机不接变频器开一下不就试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电机不接变频器开一下不就试出来的?
谢谢楼上两位朋友的提示!
将电机直接接工频电源一试,当然是一个快方法。一定条件下,也是好方法。

但在三相绕组的头尾可能接错的情况下(比如电机端接线已被他人接过),就不能贸然接入工频电源了,不但电机会冒烟,而且连空气断路器也可能炸飞!相当于电源短路嘛.本人就曾亲历其境过,所以对故障设备不可轻易上电的。
再者,若因错送电出现电机冒烟、空开炸飞等情况,对用户也不好说的,用户对你会是什么看法?尽量先确定好坏,再上电或采取其它处理措施,是要好一些的。
当然这种情况极为少见,可要是经历一次,人就会变得小心了。想得就要多一些了。哈哈。

网友G:
"为某车间的生产设备安装变频器时,遭遇了一个挺让人郁闷的事儿。明明是电机坏掉了,但车间主任非说是变频器不行,想找另一台电机试一下,这位“领导”又不让,如果拿不出变频器没有问题的有力证据,则这笔买卖只有“泡汤”了。"
对///就有些领导,根本什么都不懂,但是很能说,遇到这样的领导真是烦死人

网友H:
老兄,你用的是不是双速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兄,你用的是不是双速电机啊!!!!!!!!!!!!!!!!!!!!!!!!
是普通电机.

网友F:
不管你是变频器厂商还是技术代表,就是你在安装变频器之前,应确保电机能运转后,才可以安装变频器的,否则,你原先没有运行电机而导致你工作的被动,好在楼主这方面有经验否则你的业务不仅泡汤还要赔偿电机的!希望所有工作人员要小心...

网友I:
这样的文章就应该加精!!支持!

网友J:
好帖子,的确该加精。支持楼主!

网友K:
非常好,楼主好样的

网友L:
在安装变频器之前,应确保电机能运转

网友M:
经验有时候是被逼出来的,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N:
我也遇到类是的事情 ,电机坏了 修电机的 把三角解法的电机 修成星星解法,(从外面又看不见)可被折腾惨啦! 空载一切正常,一代上负载就卡壳,直接试电机又转的轻松,费了好大周折才发现电机接线的问题。

网友O:
真是个好方法啊谢谢楼主的无私精神

网友P:
楼主好文章学习了,很多时候电机对地2M左右时一般就要回维修车间了。

网友Q:
今天才看到咸工的这个帖子,好文!
这可不是小经验了。

网友R:
经验之谈,好贴顶起!

网友S:
看到了这篇文章;想起了自己在5年前的电工学徒精力;和曾经使用过的一些方法方式!

网友T:
太好了,太有参考价值了,楼主的技术功底很深厚

网友U:
新手来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V:
真的假的?闹得如此复杂。

网友W:
什么同名端,说出来太复杂,应该就是检测电机的相序吧

网友X:
此法有待验证,如若可靠,不失为好经验。

网友Y:
如若此法确实可行,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网友Z:
哪来那么麻烦嘛,直接接三相电点一下就知道是好是坏了!

网友AA: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AB:
值得一看

网友AC:
呵呵,文章的主人确实不错,每次都能带来有用的东西,支持一下!继续努力!

网友AD:
接电焊机试一下

网友AE:
如是三相线圈的同名端接错,那么电机在轻载时的启动电流很大的,如4千瓦电机就有可能达到70-90A。如将电机直接接到三相电上,在有一相绕组匝间有轻微短路时,是可以正常启动运转的。用感应法检测电机好坏的方法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支持

网友AF:
三人行必有我师,受益匪浅呀!

网友AG:
三年工作经验就是"工",最简单的方法:闻下电机有无异味比用表测更快,俺们的工作经验是从面对着一个车间几千台电机,全厂数万台电机的环境下练出来的。以这样工作效率去解决故障那还不天天挨领导批!

网友AH(2010-09-16):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AH:
有点怀疑,直流电是不可以通过线圈产生感应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有点怀疑,直流电是不可以通过线圈产生感应电的
静态直流电是不能产生感应电压的,但直流电通\断瞬间,由于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的缘故,故产生自感电势,试图消解电流的突升和突降变化.

网友AI:
头尾测量,老是记不住,学习了

网友AJ:
首先肯定一下楼主方法的可行性,不过装变频器前电机一定要当面试机清楚,量电流什么的正常再装变频器,否则有什么问题就不好说了,如果楼主之前试一下电机,量一下电机电流是否平衡就没那么费事了。

网友AK(2010-11-20):
好贴,我也遇到如此情况,就是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AL(2013-07-10):
如何判断电机匝间短路,又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