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无输出

楼主(2010-08-11):
abb变频器无输出,控制盘无报警,为什么请师傅们帮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确认变频器没有问题,那一定是参数设置不正确,请对照使用手册好好按你的工作方式设置好相关参数

网友B:
如果确认是变频器的问题,要检查驱动IC输入侧供电(电源回路).可能为输入侧电源回路异常,驱动电路实际上不能传输脉冲信号.

网友C:
你是在什么方式下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