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1):
各位老师好!
我现在有一个应用, 对加热的矿物油进行流量控制,但厂家说没有能工作在200℃的流量计, 要求我们将公益温度降低, 我想了解一下, 在传感器和仪表行业中有经验的大虾们, 有没有工作在200摄氏度的测矿物油的流量计?
另外, 由于这种矿物油是工艺中比较重要的原料, 应该是计量用的流量计, 是不是采用容积式流量计?容积式流量计有什么形式的?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f800免费视频

楼主:
补充一下, 最大流量不超过200l/h

网友B:
200 度 的可能不行

网友C:
粘度呢?
这种情况,估计质量流量计是不二选.

网友D:
用涡轮流量计能够完成,它是测容积的。开封仪表厂有这类仪表。

网友E:
美国的MICROMOTION,285°C下没问题

网友F:
涡街流量计可以解决此问题,他的介质温度可以在高温环境下-55℃至400℃,有需求可以与我联系:QQ:1171852743

网友G:
LZ 不要听上面人瞎扯。。。涡轮肯定不行,涡轮测油温度不能超过120度 即使加散热片也不行,涡街就更不要说了 温度是没问题 但油的粘度大,雷诺数太小了,而且LZ要求的工况流量才200L\H 流量太小
建议选特殊的高温型椭圆齿轮估计可以试试 另外把口径选好。。。。。做椭圆就选合肥仪表厂或者开封的算国内做的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