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1):
本人小白,听说过2种观点:1)电压矢量控制其实就是V/F,不能称为矢量,电流才是
                                     2)ABB的变频器是电流矢量,而DTC更是独有的别人都不玩;西门子的变频器是电压矢量
请教高人:1)这两种矢量控制有什么区别和优缺点
             2)方便的话解答一下电流源型和电压源型的区别,国内哪个品牌是电流源型的

网友A:
只是听说过这些说法,但并未注意过。

西门子变频器的矢量控制分VC或SLVC,不论是带编码器还是不带编码器,他都可以做到基速以下恒转矩控制,基速以上恒功率控制。达到这个标准就足够了。ABB的DTC也不过如此。管他什么电压矢量和电流矢量。这都是玩文字概念的游戏。

交流电机的矢量控制,就是要达到像直流调速控制系统那样的特性。达到了就是真矢量;如果达不到就是“假矢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