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1):
我车间有一台2.2K三菱变频器  控制模式为外部控制模式(PR79=2)  `逆转防止选择为可以(PR78=0)  为什么改变外部端子接线后(SD接STF和SD接STR)变频器驱动的电机不能反转  始终只是正转?

网友A:
你先用面板控制看一下面板上反转键是否能反转;

网友B:
逆转防止选择  YES   那当然就是不能反转了
不过按理说这时给他反转信号,变频器会出现报警的。。。。。
默认是什么状态?改成  NO 试试,呵呵

网友C:
参数PR78=0,这样设置没问题,为什么会不转呢,楼主改成面板操作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0-09-24):
哈哈  谢谢各位朋友 已经解决了 是我把变频器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