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1):
我家就一台电脑,一个电视机,一个饮水机。没有冰箱空调,夏天用的电扇。然后再就是平时的照明。
可是最近换了一个租房,每个月电费都在200左右。上个月的235.以前住的地方也没用这么多电啊。
我妈觉得老板安的电表有问题,这次交房租的时候,差点和那人吵起来。
所以今天想问问,这个电费是不是确实太多了,你们觉得这正常不?是不是该要房东换电表。

网友A:
被宰了 电表或者是线路有问题

网友B:
200----------235是元呀?还是度啊,说明白,

网友C:
要求房东检验电表或者在你的房间单装一直电表,比较一下。

网友D:
一台台式机 功率 200瓦左右 ,电视120瓦左右 ,饮水机100瓦左右(这玩意最好关掉,水烧不开,还不停启动 挺费电),电扇60瓦左右。200块 就是400度电 ,每天你的用13度左右。如果你把所有的家电24小时都开着,这个电费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E:
把家里的总开关关了看外面电表动不动,动了就是有问题.

网友F:
电表有问题,换一只新的吧

网友G:
把你家的电全部停掉看电表转波

网友H:
电能表被动过手脚

网友I:
有可能被坑了

网友J:
就楼主所说的那些电气即使24小时都开着用200元每月那也是不可能的。

网友K:
不可能24小时开着。有问题

楼主:
电表是不能换了,看来只能换房东了。

网友L:
电表动手脚不太可能,这对房东没价值。换电表没用

电表后面的每一处线路你可要仔细查看,没准哪里被房东接线出去他们用了。或者,你检查总闸前面线路没问题之后,哪天没事儿把家里总闸拉掉,多拉几次,看有人哭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