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向传感器

楼主(2010-08-11):
我想检测仪物体水平位移的方向(简称开方向和关方向),往开向运动发开信号,往关方向走发关信号,请问各位高手有这样的传感器吗?谢谢请提供具体资料。

网友A:
用位移传感器 ,或者拉压传感器 都可以!

网友B:
你说的开关信号是指数字信号吗?
霍尔开关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将芯片固定,磁铁安装在移动物体上。

网友C:
用旋转编码器咯,位移和方向都可以检测到。

网友D:
这个是位移传感器 你后端接个仪表 行程到哪 设置2个继电器输出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我们公司生产 www.glsensor.com  13865689123 孙工

网友E:
旋转编码器,或者自已做个码盘输出AB相信号

网友F:
加速度传感器怎么样?

网友G:
用旋转编码器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