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指令问题

楼主(2010-08-11):
西门子PLC指令中赋值指令和立即赋值指令有什么区别!能帮我详细解释下吗?谢谢!

网友A:
PLC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并不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一般在每个扫描周期执行前或者执行后进行输入输出映像区的更新。

因此给输入输出的读取与赋值并不立即反应在输入输出上,而是要等待本次扫描结束后进行输入输出映像区的更新才进行。因此,为了避免这个延误,就采用立即赋值,即:不通过输入输出映像区,而直接对外设进行操作。

网友B:
说白了,通过第三者给你就像“赋值指令”;直接给你那就是“立即赋值”。通常立即赋值的速度要快得多。

楼主:
谢谢2楼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