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1):
请教大家:
     一个带调制解调的红外收发设备,红外线在这里起的是什么作用,载波的作用吗?如果它是载波,怎样对红外线进行调制使他携带信息啊?

另外,调制后由LD发射的是什么信号,数字调制的模拟信号吗?

楼主:
红外线是光信号,光信号携带信息算什么调制啊 一头雾水 帮帮我吧

网友A:
最简单的,通断就可以携带信息啊。

网友B(2011-06-27):
首先将你的“通讯信息或数据”载到一个38KHz等频率的信号上,当然有很多种调制方式,再将这个信号通过红外发射出去。
接收端相反发过程将你的信息取出,叫解调。
调制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信噪比,这里红外调制的目的只要是减少自然等光线对系统传输的干扰。别问其他的,好好看看书

网友C(2011-08-11):
3楼,太干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