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1):
求个孔板计算软件,

另这个K系数是介质压缩系数还是什么?二次表里一定要设吗?还是开方过就行了?谢谢

楼主:
我的邮箱16991877@qq.com,谢谢

网友A(2010-09-29):
谁有孔板计算软件传个给我,另问下孔板参数书里的K系数是什么意思?谢谢
求个孔板计算软件,

另这个K系数是介质压缩系数还是什么?二次表里一定要设吗?还是开方过就行了
我的邮箱X1Y1X2Y2X3Y3@163.COM

网友B:
上传一个软件看看能否满足楼主的应用?对于压缩系数其影响的是测量介质的密度,而密度是个很重要的参数,对于孔板测流量重要的是差压和密度参数,通常需要进行温度、压力补偿时才需要在显示仪表中进行设定、计算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