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二

楼主(2010-08-11):
变频器一拖二,是并联拖动的两台电机都是0.55KW用一台1.1KW的变频器可以吗?用一台变频器拖一台电机时选择变频器的时候除了要注意功率和电压之外,是不是还需要注意电机的电流是不是比变频器的可设置最大电流小啊?谢谢!

网友A:
用1500W的;
2台电机需分别设热保护;

网友B:
小了些,再者看是什么电机,拖的是什么负载,如果电机级数越大,那么额定电流就越大,变频器就应该选的大些。如果你用的是4级或者6级电机 那么这个变频无疑小了。

网友C:
电压等级要一致,电流之和小于变频器的工作电流即可。

网友D:
变频器一拖二,很多保护功能就用不上了,比如热保护,要每台电机独立装热保护了,再就是电机的功率和,不能大于变频器功率

楼主:
我这边现在只有1.1KW的变频器和两台0.55KW的电机,如果真的要用会不会有比较严重的后果。我的电机都是4极的!谢谢了!

网友E:
从字面上看1.1KW的变频器拖两台0.55KW的电动机,变频器容量是够了。但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即:
   1.如果两台电机是同时启动,同时停止,则正如4楼说的,只要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两台电机的最大工作电流之和就可以使用。
   2.但对于两台电机不是同时启动,而是顺序启动,则1.1KW的变频器拖两台0.55KW的电动机就有问题了,这时对第二台电机所需电流最少要按电机的最大工作电流的6倍来考虑,则1.1KW的变频器容量明显不够了。
   3.对于一拖二还要注意的是电机引线的长度问题,最好让两台电机引线的长度大致一样。

网友F:
电流之和小于变频器的工作电流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边现在只有1.1KW的变频器和两台0.55KW的电机,如果真的要用会不会有比较严重的后果。我的电机都是4极的!谢谢了!
当变频器的功率大于电动机额定功率太多的话,容易出现过电流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