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1):
咸老师您好;我有一台施奈德ATV61HD55N4Z的变频器一台,按照您的书电路维修与故障分析中的对故障报警信号的解除方法,我想让变频器在不带IGBT模块的情况下,检测一下驱动的好坏,但是找不到保护电路没法解除报警信号,能不能请老师在方便的时候帮我分析一下啊,这台变频器是在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带负载,运转20分钟左右,报接地故障,请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变频器是55KW的,有3个整流可控硅和4个IGBT模块,驱动和IGBT的连接只有驱动信号连线。实在是找不到它的保护电路在哪了,只要是一运转就报IGBT短路。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在博客留言中已经回复了。知道所用驱动IC为A316J,则14、16脚内部和外围电路构成IGBT检测电路。详细看一下,下三臂检测电路与上三臂IGBT驱动电源的0V线,即构成检测回路!
运转两小时跳故障,不排除负载电机不良。可换台电机试试。
另外,若变频器已运行多年,请检测驱动电源的滤波电容,有无容量减小现象。可能为驱动能力不足,引起IGBT管压降过大,报OC故障。

网友B:
请楼主解答一下检测结果?

楼主: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又麻烦咸老师了啊,谢谢您的无私精神,结果我还没有检测出来呢,不过这台机器是新机器最多不到2年时间,我这里只有1.5KW的小电机啊试不出问题啊,另外我没到现场所以电机具体情况也不清楚,等到有了结果我一定会说出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