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报SCF4

楼主(2010-08-11):
一台ATV61前些天突然上电报SCF4,送修后发现中路IGBT烧毁,旁边一个4脚的黑盒子+SCR也炸黑了(电容旁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驱动板上一个二极管和电阻报销,更换IGBT和二极管电阻后仍报警。重新检测驱动板,发现第二路中有二极管反向导通,拆下检测仍是好的,查所有并联二极管的元件,多数也都是二极管也是这个毛病,但是拆下完好,光耦也是。郁闷之后拿另一块板测得第二路也是一样的,难道是原先设计好的?其他5路都没这个情况。实在没办法了,求助高手啊。这SCF4如何解决。

网友A:
六路驱动IC电路,只有第2路二极管反向导通?
不大可能啊。没有道理吧,楼主一定要找到原因,解开这个谜!

楼主:
傻了
实在太匪夷所思了。。。拆掉二极管反向有个30KΩ的电阻,二极管本身是好的,线路板本身不应该有这个反向啊,就算有,其他几路也没有。我都快拆了这路一大半的原件了,都是拆下来的原件都是好的。真不知道该怎么查下去了,再拆要把关联的原件都拆光了。

楼主:
测得LM2903的48脚和这条线路有关,我想应该是设计上就是这样的,只能不考虑其故障原因,可是还是有问题。

网友A:
噢,那就静下心来继续查一下吧,将最后结果,再给大家说一下,就行了,省掉大家也纳闷呀。

网友B(2011-11-15):
我这里也有一台施耐德4KW ATV71变频器报SCF4故障,测量IGBT正常 没有细查电路板
电路板刷胶,很难看清楚电路板结构

网友C(2014-05-30):
我的一台30KW的也是,在W+驱动反向是通的,因原来也是这个脚有问题,模块烧了,但是买了一块板回来换也是上电就报SCF4,是不是IO板有问题,能不能跳线试一下。谁有办法?

网友D:
有结果了吗?搞好一定要公布下额

网友C:
我最不想修的就是施耐德的变频器.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在查出来后,发现是316的一个引脚虚焊,大家可以外给电源,通过跳线运行来查那一块出的问题,我就是这么查的,不用接模块!

网友E(2024-01-28):
回复 网友C:
请教ATV61 7.5KW 不接模块如何屏避报错,现在上电报SCF4

网友F(2025-02-25):
回复 网友E:
严查霍尔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