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1):
低压并联补偿出现谐振,加消谐电阻可行吗??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回复:如果是有害谐波谐振,利用增加电抗器方法解决;如果是电流正弦波谐振,输入电流会减小,负载中的电流增大不会超过一倍,可在电源输入端安装调压器,任何时候都不能安装纯电阻。无功补偿节电也是一种技术,最好请节电公司解决。

网友B:
 最好的消谐装置还是有源滤波装置,会自动跟踪谐波,消除谐波,精度高。详细请打电话18688160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