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 PLC

楼主(2010-08-11):
请问FX1S的PLC要用什么编程软件和编程电缆,和FX2N型号是否通用,另外PLC在读出和写入的时候,PLC的开关是处于ON位置还是OFF位置,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编程软件用GX Developer,电缆是RS422转RS232,读写程序只要PLC上电,通信OK就行了

网友B:
FX1S和FX2N的一样,软件GX Developer是现在常用的软件,编程电缆SC-09或USB-SC-09
RUN和STOP状态都可以读写程序

楼主:
也就是和FX2N用的是同样的电缆和软件,对不对?但PLC上还有一个小的开关,不知处于什么位置

网友B:
一样的
小开关在什么状态和你读程序没什么关系,如果是要运行PLC,那就要拨到RUN状态

网友C:
软件及电缆是通用的;
读的时候开关放在什么位置都可以;
写入的时候要放到STOP位;

网友D:
FX1S和FX2N没多大区别,FX2N功能多一点,I/O点数多一点

网友C:
CPU速度差好多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FX1S和FX2N没多大区别,FX2N功能多一点,I/O点数多一点
运算速度、程序容量、扩展能力、指令都是有区别的

网友E:
编程线是通用的。
开关无要求。

网友F:
FX1S和FX2N一样,常用软件GX Developer编程,编程电缆SC-09或USB-SC-09,写入程序时拨到STOP,运行时拨到RUN。

网友G:
FX1s,FX1N/FX1NC,FX2N/FX2NC,FX3U等编程电缆通用,软件可用GPP或FXGPWIN

网友H:
网上下载一些资料,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