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1):
三菱FR-F740-7.5k-chT变频器,通电操作面板即显示:E.CTE,查使用手册,有如下文字:

操作面板显示     E.CTE
名称:    操作面板用电源输出短路,RS-485端子用电源短路
内容:    操作面板用电源(PU接口的P5S)短路时,电源输出切断.此时,操作面板(参数单元)的使用和PU接口进行RS-485通信都变为不可能. RS-485端子用电源发生短路时,将切断电源输出.此时,不能通过RS-485端子进行通讯,复位的话,请使用端子RES输入或电源切断再投入的方法.
检查要点 :  1、PU接口连接线是否短路。
            2、RS-485端子连接是否有错误。
处理 :      1、检查PU,电缆
            2、确认RS-485端子连接

有几个问题不明白:
  1:RS-485端子是不是就是面板和CPU主板连接的端口,PU接口是不是排线连接到CPU板和电源板的接口?
  2:PU接口的P5S是不是指的第五针?如果是,是由哪一点开始计数的?
  3:既然操作面板用电源电源或者RS-485端子用电源已经短路了,怎么面板还有显示呢?是否是指的是其电源检测出了问题?
  4:这种故障可以修复吗?

以上疑问,请各位指点。

另外,分别代换了操作面板和CPU板与电源板间的连接电缆,都无效,说明是CPU板的问题,该CPU主板可以用FR-F740-55k-chT的主板代换吗?

网友A:
这类故障碰到的很少,没有相关经验,F740经手的也少.若在论坛上无较好的回答,不妨咨询厂家技术部人员,给出有针对性解答.
提点参考,RS485可能有专用电源,如用TL431调压输出,并且对此输出电压有检测电路,并将检测信号返回CPU.重点查一下供电和这种检测电路.
CPU主板,看其电路结构若完全一样,可能只需调整变频器容量一个参数就可以了.三菱变频器主板通用性应该较强.

楼主:
联系了三菱服务中心,说它是4层板,没有办法修,只能换板,看来只有放弃了。谢谢咸工。

网友A:
四层板的修理难度当然较大,但中间两层跑的都是铜箔条,如电源线等,坏掉的元件还在表面上呀.换板的成本就高了啊.要能告诉具体电路或元件就好了,也不能强求的.
那就考虑换板吧.

楼主:
也问三菱了 ,他说,那个是不能告诉的。

网友B:
三菱不讲。号召一下,以后尽量不用三菱的。

网友A(2011-01-04):
对这个故障,说明书中描述的相当别扭。楼主提出了以上疑问,我在网上搜了一下,不外乎是对说明书的复述,一是检测通讯电缆,连线有无短路,二是确认端子有无接触不良。但报E。CTE故障的变频器,往往不是这两方面的原因。操作显示面板也是个单片机系统,是否可能为这方面的原因:面板CPU与主板CPU进行通讯,须2块RS485通讯模块(面板和主板各1块),是否其中有一块不良,致使不能正常传输通讯信号,变频器上电后,面板CPU检测到与主板CPU的通讯不能正常进行,故报出E。CTE故障?!
再进一步,假设面板上通讯模块坏,可通过更换面板试验,排除故障。若换面板无效,则为CPU主板故障,一是通讯模块本身损坏,二是CPU芯片坏掉。无论是谁坏掉,这时候换主板都能解决问题。当然通讯电缆断掉,也会使通讯中断,报出这个故障。
而到底是坏的哪里,说明书和网上的大部分解答,往往形同废话——很少是通讯电缆原因或电源原因造成的故障!电源短接,那数码管怎么还能点亮?希望修过这个故障的朋友,能给出指导。我也正在测绘三菱变频器面板的电路图,等整理一下发上来,大家讨论讨论。

楼主:
期待咸工画出三菱CPU板的原理图,我是没有这个胆量。

楼主(2011-02-14):
用热风枪对板上反正面的集成电路都吹了一遍,居然上机正常了。看来说明书中的那些“指导”,可以说是一派胡言。

网友C:
看来不管是修,还是不修!再修之前做清洁和热风枪吹扫,是很必要的哦!!谢谢分享!!

网友D(2011-07-17):
三菱变频器的ECTE故障的修复,我已修复多台次了。
在维修了大量三菱740主板后。发现好多报ECTE的故障是可以修复的。关键是看RS485的通讯IC电压和光耦。我可以维修的,欢迎联系我,QQ:396153550,无锡,18914137178

自己已经测绘了三菱F740的主板的部分图纸,以及做重要的正常电压和波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