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1):
我们公司一台惠丰F1500变频器功率模块的制动端P,B端,B端对N为0,其他整流和功率输出端用万用表测量没问题.是不是这模块是坏了,如果模块的制动端确是坏的,可不可外接一个IGBT修复啦?望高手支招.

网友A:
模块什么型号?

楼主:
模块是eupec的FP40R12KT3G,是整流和功放一起的.有个B制动端,BR控制端.

楼主:
高手快来啊.

网友A:
这是图纸,希望能对你有用。请楼主琢磨一下能不能改,自己设计一下
zhe

楼主:
太谢谢了,从图上看来这确是模块内制动管被击穿,我找个IGBT外接试试,看可不可以.

楼主:
再问还是这台变频器,在由CPU板到驱动板的驱动信号通到,接到驱动IC输入脚,有个贴片IB39.我用万用表测量,发现阻直和其他几个明显不同,估计有问题.这个贴片一端接输入脚,一端接地,估计是起保护作用,问问是个什么元件,可不可以不要.

网友A:
不好意思的说,我没有接触过同型号的原件,可是楼主说和其他六路的阻值有明显的区别,我认为此元件还是有问题,至于作用,限幅?不确定,网上也没有查到,敬请高手们点拨!另外问请问楼主,是不是制动那一路驱动出现的这种问题?

楼主:
今天我看一下,的确是制动那一路的贴片,看来那个元件真的不行,不知道不要行不行?

网友A:
如果从线路走向和结构来看是保护的话,建议楼主找同型号的代换,没有的话最好查资料搞清楚元件的作用,以便用其他不同型号元件代换。保证维修质量哦!

楼主:
这个贴片一头接地一头接模块br脚,我猜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A:
说到限幅用的管子,结合实际电压值,可以用晶体管直流参数测试仪打一下反压,测测实际耐压值,看看是否符合,不知楼主试过没有。另外如果这只元件是三脚,并且象你说的用了两脚:一脚接地,一脚接BRK,另一脚悬空的话,那么我也赞同楼主的看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