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1):
一般PLC的输出时24v,但是它怎么控制比如电机的运行,请高手详细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电机运行是交流接触器的触点,这触点可以接380的电压
但接触器的线圈可以有24V的或是220V的
PLC控制他的线圈

网友B:
PLC的输出有三种:一是继电器,二是晶体管,三是可控硅。所以输出可以是交流或直流。可以通断,来控制接触器或变频器使电动作。

网友C:
我习惯用PLC输出24V带动1个小型中间继电器(模块式组合),再用小型中间继电器驱动接触器,这样可以确保PLC的输出点永不损坏,因为大一点的接触器吸合电流会超过2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习惯用PLC输出24V带动1个小型中间继电器(模块式组合),再用小型中间继电器驱动接触器,这样可以确保PLC的输出点永不损坏,因为大一点的接触器吸合电流会超过2A。
老外一般PLC输出,直接驱动小功率的接触器,如果系统很大,那就直接用大功率的O模块

网友E:
用PLC输出24V带动1个中间继电器,再用中间继电器驱动接触器线圈,接触器带负载。如果是小负载,中间继电器可直接带。

网友F:
用PLC输出24V带动1个中间继电器,再用中间继电器驱动接触器线圈,接触器带负载。如果是小负载,中间继电器可直接带。是这样子的

网友G:
可以弄个固态继电器

这个有三相的,也就是几十块钱。

网友H:
加中间继电器或接触器

网友I:
我还是支持4楼的说法,我也是这么搞的

网友J:
弄个固态继电器
非主流网名
经典个性签名
qq网名
非主流个性签名

网友K:
根据实际的情况吧!有需要的就加!

网友L:
我比较看好3楼的做法

网友M:
支持3楼的说发,我现在做的以PLC核心的电柜,DC24V输出控制小型中继,也有5A的电流输出,一般可以带动5A以下的小型用电器,电机,大功率的交流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