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接线问题??

楼主(2010-08-11):
我现在一些开关和继电器接触器和一个欧姆龙的PLC,我想练习接线,请高手给指点一下,怎么样往PLC上引线那,有图最好

网友A:
先去看该款的PLC的手册,包括硬件手册、编程手册

楼主:
理论懂点
实践不太好

网友B:
呵呵;一般的PLC也就电源线、输入、输出;看手册吧;

网友C:
我手头有个台达PLC的接线,相信对你也有些用,毕竟PLC各个厂家大同小异。你接线首先对硬件了解,例如模拟量输入为电流信号时,你需要把AI的V+,I+短接(我是说台达的,其他的不知道是不是)。现场的线或者输出的线一般都经过接线端子,数字量输出需要接继电器,有些卡件是需要24VDC电源的,等等,附件是一个简单的柜体接线以及卡件端子接线,希望能给你帮助。

网友D:
你总得先说说你PLC的型号,继电器等等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