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1):
今天维修一台木工铣床的主轴,在拆的时候匆忙间没注意到一个锥度轴承的方向,在此想请教一下师傅们锥度轴承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我拆的这个主轴的构造为上部是普通轴承,下部(指靠近铣刀的那部分)是锥度轴承,轴体两头都有螺帽秉住轴承。不知道那个锥度轴承应该大头朝下还是小头朝下!

网友A:
正常结构是大孔对着铣刀,两端的螺帽是调整主轴间隙用的。

楼主:
在网上搜查了一下资料,只找到由两个由锥度轴承组合的转轴的安装的帖子,在此挪过来供大家分析探讨一下:上图中A,B,C,D四中装法那种是对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结构是大孔对着铣刀,两端的螺帽是调整主轴间隙用的。
这位师傅,可以麻烦你讲下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吗?因为对于锥度轴承我一直都是这么理解的:锥度轴承是承重轴承,其作用是利用其锥度来托住主轴的,所以感觉应该是小头朝下安装的。。。。

网友A:
发个照片给你看一下。

网友B:
锥形滚子轴承的主要作用是:
1.承担重的载荷;
2.能承受高的转速;
3.最重要的是,能够调整间隙。修正一定的跳动。精度从理论上来说可以达到0.002以上。
对于安装方式,这种轴承只有一个:滚珠的小头向里,也就是轴承内圈的大头在外。否则你怎么调啊?

网友B:
下图是我设计的主轴结构,基本上和楼主说结构一样,这种结构强度高,调心性能好,能同时承受轴向和径向力

楼主:
谢谢吴工的专业评论。但是有一点我不是很理解,你说锥度轴承可以起到一个承重的作用,但是您上面那张图中整个轴的重力都是向下压的,可你的锥度轴承的装法却是小头朝上,这样的装法的话锥度轴承不是没有起到一个承重的作用吗?

网友C:
吴工说的对因为预紧的关系使主轴强度更高,精度更好。

网友D:
主要就是调整轴承的游隙

网友E:
C对,应该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