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1):
220V输入,能开机,能工作,但U  V  W没电输出

网友A:
可能是变频器有个地方需要短接的,你看看图纸应该是S1和SC)即变频器正向输入和负极回落自建要短接

网友B:
没有加上运行命令。

网友C:
看有接触不好的地方吗?还有电器板上的松焊.

网友D:
电子式万用表有时量不出来

网友E:
看看他的运行控制方式吧是端子的还是主控面板的啊

网友F(2017-04-08):
主回路无电。

网友G:
只是没有输出吗?其他的功能都正常吗?例如,参数设置能进去菜单吗?

网友H:
什么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