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纶屏浮点显示

楼主(2010-08-11):
请教用过维纶屏的老师,我想显示浮点数,如图 上面是浮点地址 下面是浮点取整数 整数值显示是对的,但是上面浮点数值却是错的,图中是浮点设定,问题在哪里啊?先谢了!

网友A:
数据格式不对,应选“float"

楼主:
谢谢wushulin !问题已解决,除了数据显示格式选择Float外寄存器地址要选择VD-ODD 呵呵 要不然显示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