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1):
我现用的是6A00T-P和2Nplc通讯,程序写进去了但是通讯异常,我是用软件设置参数的,后来换通讯线也不行,原来是通讯波特
率我以前是57600现在说明书上是9600我改了之后,结果好了,心情有些高兴在这告诉入行的朋友了

网友A:
谢楼主经验共享!

网友B:
呵呵;屏后面第5个DIP开关改一下应当也可以;
通讯率一般选9600或19200;

网友C:
得到了提高!

网友D:
在你联机写入程序时应该会有波特率检测啊,波特率不同是没法连接的。

网友E:
尽信书不如无书,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