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1):
如何为一个自动化系统选型器件, 温度控制的滞后时间是30s

1,传感器的响应时间,
2,单片机的采样时间,(从控制的书上看到,香农定理只是告诉你一个最低的界限,),
3,PID 时间滞后,
4 ,电机滞后,
5,对象滞后时间

每一个的时间怎么确定呢和分配呢,
请提供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A:
温度控制不用管那么多吧,参数过多只会导致控制越乱....
PID就是用来解决上面的N多不确定因数的。
PID只要求冷、热的供应,能够满足受控环境的设计要求并保留一定的余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