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1):
请问:PLC与触摸屏,伺服电机,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控制,它们之间需要什么特殊的指令来控制吗,指令的含义又是什么?具体是怎么传送的呢,各位前辈知道的话请举个例子说明一!谢谢!

网友A:
PLC与触摸屏连接比较简单,不用特殊指令,触摸屏中选择对应的型号
伺服电机有专门的定位指令可以控制
变频器通讯有的有专门的通讯指令,有的要根据协议自已写通讯程序

网友B:
PLC与变频器通讯相应的PLC程序这块相麻烦一些;

楼主:
它们之间相应的控制要通过在PLC中写入什么指令吗?

网友B:
呵呵;每种PLC都不一样;

网友A:
说出你用的PLC和变频器的具体型号

网友C:
具体品牌具体对待,泛泛而谈就只能猜了。你用什么的时候再来交流!